油箱的三根管作用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2-07-21):
油箱的三根管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
加油!?增压!接化油器!

楼主:
我也这样想的,我以前自己做的油箱只有两根管

网友:
出油管也可以做加油管用 少根管少个故障点

网友A:
两根三根都可以,两根节约点材料

网友:
如果是练习机或发动机没完全包裹的,建议2跟,加油就只拔进油管,减少漏油的烦恼
像真机之类有机头罩的搞3根加油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三根都可以,两根节约点材料
两根比三根好!两根是:加油和供油合用一根。避免了加油时如不关主油针会使燃油直冲入化油器。

网友B:
向后连接 第二油箱 / 第三油箱 。。。。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B:
向后连接 第二油箱 / 第三油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