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的GG给我说下XG7的定速设置啊

楼主(2012-07-21):
XG7控里没有定速菜单,只有三个混控设置,能不能详细说说该怎么设置,在线急等

网友A:
我是G600定速器,用gear通道。travel adjust 里面gear设50%。然后用prog mix1设置混控,gear→gear,rate: +15%,sw:F-S2。再用prog mix2, rate:+15%,sw:F-S12就行了。gear开关作为定速开关,不同定速随模式开关切换,百分比可以根据需要转速自己定。

楼主:
travel adjust 里面gear设50% 请问这里有两个百分比,都要设成50%吗

网友A:
+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