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个忙,先谢谢了!

楼主(2012-07-21):
我这里切药材的人都是买那种一米八到两米长,12MM到14MM厚,宽好象是160MM还是190MM了(没记住)的焊接(应该是制造的时候烧红了然后和普通钢材热锻合的)高速钢的刀板来切断来用的,要多长就用切割机切断了再用,本地找不到卖这个的,好象也叫切纸刀,如果知道这个的行业名字就好办了,可我连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的,麻烦大家帮看看哪有卖的,叫什么名字,如果能帮到我有奖品哦

楼主:
和这个旋切刀差不多的外形,只是刀身上没有开孔,只有刀口那50-60MM长度是高速钢的,后面的是锻焊上去的,好钢用在刀刃上。

网友:
切木皮的切刀,刃具那有卖得吧

网友:
印刷厂机刀上的刀片,印刷物资公司常备

网友:
这个刀应该不很难找。

网友:
用高速钢的几乎没有吧,一般都是9SiCr工具钢

网友:
 我只知道叫切纸到。。。中间只有上螺丝的孔。。。实在找不到。我在帮你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