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 DX6I高频头

楼主(2012-07-22):
  昨晚在给山寨DX6I控改造背光的时候  高频头的屏蔽铁碰到开关上的针脚打了一下火,  后来开控高频头温度高  就这样高频头停止工作  ,请教在那里能搞到这控的高频头  ,就是花圈里面的高频头坏了

网友:
如果只是高频头的屏蔽铁碰到开关,多半是供电部分烧断了,高频头本身不一定坏,可试着修修

网友:
习惯不好,为什么不能拆了电池改呢?

楼主:
坐沙发的兄弟  能告诉一声怎么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沙发的兄弟  能告诉一声怎么修吗???
检测高频头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顺着往前一步步找出不正常的原因,排除之。

楼主:
坐沙发的兄弟  能指导一下怎么弄吗??怎么联系你???

网友:
请参照地板的办法检查。联系我可PM

网友:
如果修不好的话,可以用dx4e或者hp6dsm里面的高频头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