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的内六角螺丝滑丝了

楼主(2012-07-22):
450上的内六角螺丝滑丝了,怎么样才能把螺丝拧下来,如果需要搓一字口,要用什么样的锉刀啊。

网友A:
用锯片锯一字口。

网友:
买个T6螺丝刀

网友:
最好买个小电磨,用小砂轮打个口就拧下来了。再说电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是比较实用的电动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可以试试把普通内六角螺丝刀斜着插进去,不过这只限于轻微滑丝

网友:
腕力够的话可以用老虎钳

网友C:
用斜口钳,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用小锯片

我就是用小钢锯皮子,在侧板上垫点纸壳,或者用布把锯片不用的地方包起来。然后耐心的锯出一道一字口的。然后加热一下。很容易就拧出来了。。。

网友:
必须 用电磨

网友:
老虎钳使劲。。。。 遇到这种事儿 真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锯片锯一字口。
正解

网友D:
锯一字缝,再加热后拧。
锯缝用电磨比较好,方便,快速。
加热的话用电烙铁,靠在螺丝上,热到烫手就可以拧螺丝了。因为还装在侧板上,不好加热太高。如果是纯金属件的话我就用防风火机烧。
基本上用这几招我把手头的几个钉子户都请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锯片锯一字口。

我就这么干滴

网友:
是杯头吗?

网友:
教的最好就是他了

引用 网友D:
锯一字缝,再加热后拧。
锯缝用电磨比较好,方便,快速。
加热的话用电烙铁,靠在螺丝上,热到烫手就可以拧螺丝了。因为还装在侧板上,不好加热太高。如果是纯金属件的话我就用防风火机烧。
基本上用这几招我把手 ...

网友:
用剪电线的斜口钳。慢慢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斜口钳,其他都是浮云。

应该可行

网友E:
AB胶灌进去,内六角棒插进去,三天后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