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做好了,跑不动。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2-07-22):
做了一艘木船,不是速度的,半仿真。
用的无刷电机,前进后退在水里发动机转不动。很慢的速度,如果把船提起来,螺旋桨离开水面空转,发动机能转的很快,保持这个速度放进水里,就能正常行驶。在水里直接启动就不行请问什么原因?
另外发动机的轴太细,原来买的轴系传动的套固定不住,有什么经典的办法?我现在是套了个圆珠笔芯。变粗了一点点。勉强能固定。好像一会就滑动了。

网友:
不懂。我是新手

网友A:
水里阻力太大…你的笔芯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里阻力太大…你的笔芯套不住

水里阻力大是不是发动机没选好?

网友B:
用砂轮将电机轴磨出槽,连轴器螺丝对准键槽拧紧,绝对不会打滑。

网友:
前進後退一定要用硬軸,軟軸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砂轮将电机轴磨出槽,连轴器螺丝对准键槽拧紧,绝对不会打滑。

现在电机的轴太细了。连轴器洞太大。
另外船也转不动。

网友:
轴连接部分打滑了,用连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