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6560驱动板,烧一块,一块性能极差

楼主(2012-07-22):
刚开始买了3块单轴驱动板,不知什么原因,烧掉一块,后来从另外的卖家又买了一块,后面那块,性能极差,步进接高速模式,连500转都堵转。前面三块能上800转,可惜烧掉一块。大家给我推荐一下单轴驱动好吗?

网友A:
DIY一台的话买进口电子垃圾,刚买了4块韩国的FAS-2SD-MU316,几十元一只,效果很好,驱动步进一点噪音都听不见,但只能2相6线驱动,四线的不行,最大8细分.之前用过6560,噪音很大,嘶嘶的吵死人.单轴调试相当方便,手工用几只电池(5V)触发就可以了.并口可直接驱动光藕,不需要其他电路,直接并口接几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一直用6560,没说你是怎样的情况,带机跑还是空跑,多大的电压,还有步进跑那么快干什么,

网友C:
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规律,我一直用6560没什么问题,就是接线设计不好,不是很专业

网友D:
6560很好用,就是接线要规范,要不就容易烧

网友E:
我也是新手,见电控部分就头大,几乎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