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怎么装卷簧

楼主(2012-07-22):
卷簧断了,不知道怎么装。

楼主:
买了个卷簧是两头都是葫芦孔,轴上的可以挂上去,外面那个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
买的时候不是用铁丝圈住的吗?你是不是放开了?

网友:
弹簧外面有一圈铁丝圈困住的,千万不要先拆开,先把弹簧放到摇臂钻上,用榔头慢慢的敲进去,再把外面的主杆拧几圈固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