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出现什么问题会使飞机摆尾???

楼主(2012-07-22):
有两款
舵机
,都是用来锁尾的,一个会正常,一个会出现摆尾,调
陀螺仪
灵敏度也不行,初步认定是舵机的问题,
但现在一直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的现象,猜测的问题有:
1.精度不够 2。速度不够 3.抖舵
想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A:
舵机质量不行,换吧

网友B:
排除陀螺的话,是抖

网友C:
舵机不行,换!

楼主:
大伙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是舵机的问题,但我想知道舵机的什么问题会造成这一现象

网友D:
力量不够,或是舵机臂长
力量不够,或是舵机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