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自己加长2.4G接收天线吗?

楼主(2012-07-22):
我用的是华科尔的2801PRO的控和接收,玩DLG时候应为机身是碳纤的,经常会信号丢失,现在我想自己把接收的天线焊长了 伸出机身,有没有可能自己找线焊?如果可以,找什么线?长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得其反

天线的长短与设备工作波长有关,生产之前厂家做过测试已经是最优化了的,如果感觉不行应该从设备好坏、接收天线摆放位置、干扰源方面多检查

网友:
打个洞
结束

网友B:
肯定可以的,要用高频馈线,末端要2.5~3cm去掉屏蔽网。

网友:
高频馈线也有阻抗匹配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的,要用高频馈线,末端要2.5~3cm去掉屏蔽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得其反

不会吧……我还想把报废路由器的天线焊上去呢……

网友:
要么加强发射功率,要么提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
把天线放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