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丝锥哪种更耐用不易折断?不锈钢攻丝

楼主(2012-07-22):
最常见的是直槽丝锥,少见一些的是螺旋槽丝锥(据说不锈钢专用的比较多是这个类型),还有一种是少见的无槽的挤压式。

请教一下各位老大,这3种丝锥用来对不锈钢攻丝,哪种更好用,哪种不易折断?

网友A:
加工不锈钢,推荐用表面涂层的无槽挤压丝锥

网友B:
用兰州牌强力丝锥加攻牙油就行

网友:
不锈钢攻丝有专用丝锥的!普通的不耐用!

楼主:
谢谢!
兰州牌强力丝锥,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不锈钢,推荐用表面涂层的无槽挤压丝锥

没用过无槽挤压丝锥,比较难买也比较贵,更担心不排屑会不会有问题啊,因为不锈钢本身硬度也比较高的,单靠挤压出螺纹。。。

网友C:
不鏽鋼螺絲攻和一般的螺絲攻差不多
只是表面塗層改成能預防溶著發生的塗層
因為不鏽鋼螺絲攻大多是因為切屑溶著在刃口處喪失切削刀而導致斷裂

少量攻牙可以用一般螺絲攻加上攻牙油來改善切屑堵塞的問題
大量還是買專用的不鏽鋼螺絲攻比較保險一點
畢竟大量加工時,效率為主才能賺的到錢

本人經友人建議現在慢慢改用先端絲攻(以前慣用螺旋絲攻)
先端絲攻的強度較螺旋絲攻強
又有離隙角可避免螺紋的擴大及預防堵屑
供您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鏽鋼螺絲攻和一般的螺絲攻差不多
只是表面塗層改成能預防溶著發生的塗層
因為不鏽鋼螺絲攻大多是因為切屑溶著在刃口處喪失切削刀而導致斷裂

少量攻牙可以用一般螺絲攻加上攻牙油來改善切屑堵塞的問題
大量還 ...

多谢这位大哥!很有参考意义的建议,我也试着多用先端丝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兰州牌强力丝锥加攻牙油就行

额..... 我在兰州......但是真不知道还有这牌子的丝锥. 呵呵~

网友:
只听说过兰州烧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鏽鋼螺絲攻和一般的螺絲攻差不多
只是表面塗層改成能預防溶著發生的塗層
因為不鏽鋼螺絲攻大多是因為切屑溶著在刃口處喪失切削刀而導致斷裂

少量攻牙可以用一般螺絲攻加上攻牙油來改善切屑堵塞的問題
大量還 ...
大哥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先端丝攻吗,说起攻丝我就怕。

网友:
先端絲錐就是前面有個容屑角。
螺旋槽絲錐是後出屑,先端絲錐是前出屑。
螺旋槽用於盲孔比較好,先端用於通孔比較好。
直槽絲錐強度高.M30以上基本都是直槽的

不銹鋼一般就用含鈷絲錐,進進退退不要一攻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先端丝攻吗,说起攻丝我就怕。

螺絲攻在機械工業上應用,己經有很久的歷史了
而且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下去取代
有些人會說車床也可以車內螺紋
但是你的小車床要裝個光學尺
安裝時鑽孔攻牙還是需要螺絲攻
不可能床台上四爪夾頭去車內螺紋吧?

早期只有兩種螺絲攻
機械用螺絲攻及手用螺絲攻
兩者是依材質下去區分的

手用螺絲攻的材質是SKS工具鋼
無法應用於高速攻牙
只能配合板手用手慢慢攻
因為是用手攻
所以一盒裏都會有三支-->一攻,二攻及三攻
大陸比較奇怪
大多只有兩支而己
而且常見是用油紙包的,連盒子都沒有

手用螺絲攻因為材質是SKS
所以價格很便宜
當然斷了也只能賣廢鐵價
台灣路邊五金行賣的日本製一盒三支也是百元台幣左右
因為SKS的材質無法應付大扭力
很脆很容易斷
工廠很少會買三支裝的
都是直接買十支裝的
十支裝的裏頭十支都是同一規格
也就是十支都是一攻,二攻或是三攻(常買的是二攻)
平均下來單價更便宜

機械用螺絲攻材質SKH高速鋼
通常一個尺寸只有一支
因為紅硬性較好
材質SKH的軔性(扭力值)比手用螺絲攻好多了
可以適用於攻牙機大量攻牙之用
價格單支就比手用螺絲攻一盒三支貴了
材質是高速鋼
台灣有人在收高速鋼的廢品
一公斤大約在50塊台幣左右
斷掉的存起來還有些剩餘的價值

以上兩種都是直溝型式
必須進半圈退半圈來排屑
盲孔還必須時常全部退出來清屑後再攻
否則無論是機械或手用
還是會因為卡屑而斷裂
因為材質不同
機械用可以拿來當手用
而且不易斷
但手用不能上攻牙機
除非是鑄鐵件
否則一下子就斷了(扭力極限不同)

手用螺絲攻幾十年不變
但機械用螺絲攻己經發展出很多的型式了
常見的有螺旋.先端及無溝三種
當然還有超高速絲攻(大螺旋角).超硬絲攻(鎢鋼).............
這些先不討論,因為用到的很少
傳統的直溝機械用螺絲攻仍有大量生產及大量應用中
價格是機械用螺絲攻裏最便宜的

螺旋絲攻大部份的排屑是向上的
所以書上大多說是盲孔專用
但別被騙了
還是會有些小屑屑往下掉
時常清理切屑才是預防斷螺絲攻的不二法門
螺旋絲攻的型狀像鑽頭
所以中心部位較細
個人經驗來說比較容易斷

先端絲攻長的和直溝螺絲攻差不多
其實切槽設計上還是有所差別的
最明顯的差別在前方切刃部多了一個和切屑捲出的方向相反的斜溝槽
切屑會由下方排出
而且會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小小碎屑
而且那個斜溝槽會有存屑的功能
可以避免切屑堵塞而造成螺紋尺寸的擴大
所以能穩定的加工出螺紋
整體的剛性較螺旋絲攻佳(心部直徑較大)
也較螺旋絲攻不易斷攻

無溝絲攻大多應用在軟金屬上
我是窮人
買不起銅和鋁
只能玩鐵
所以這兒不討論

台灣的五金行賣機械用螺絲攻大多是OSG的螺旋絲攻(YAMAWA要到專業的機械五金行才比較好找)
所以我也一直使用OSG的螺旋螺絲攻
但去年開始聽了朋友的勸告後改用YAMAWA的先端絲攻及田野井的攻牙油(以前都是用機油)後
發現攻絲變的比較簡單了
先端絲攻的垂直度自動校正性比螺旋絲攻強很多
只要不是歪太多
攻到後面會慢慢自動變直的了
當然目前M8以上的還是用舊的OSG的螺旋絲攻
因為YAMAWA的先端絲攻不算便宜
舊的沒斷還是加減用
省點錢給兒子買東西吃

無論用什麼樣的螺絲攻
一定要切記
進半圈退半圈
盲孔更一定要時常全部退出用磁鐵棒把切屑吸出來
不鏽鋼除了要退出來以外
退出來後還要清除溝槽內所有的切屑後才能繼續攻下去
若是垂直度沒問題的話
一支好絲攻可以用的很久很久的

网友:
谢谢 ydnline 兄的科普,第一次听说先端丝攻。

网友:
委员长真nb

网友:
多谢委员长,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