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底盲孔铰削--------请教高手

楼主(2012-07-22):
我想加工一个直径6.8MM深6MM的平底盲孔,先用6的钻头打孔,然后再铰刀加工,但我查了一下好像没有可调节的平底盲孔铰刀,各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没有卖就自己磨啊!

网友B:
要么7,要么8,很少有6.8的铰刀的..

网友C:
哈哈 楼主 这里是DIY机械工具呀 为什么D?TB可能有卖的!!最好自己先加工点工具 您的问题,我想您可能是大学生

网友:
直接磨平底转!

网友D:
最好避免设计这种

网友D:
留很小的余量。让后把交到的前导向磨掉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的 钻头磨的好 钻、扩基本能达到铰刀的效果。
6.6平底钻钻好底孔,精磨6.8钻头扩孔就可以。需要先试钻。

网友G:
没有6.8的铰刀。
这东西谁设计的?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加工吗?

网友H:
呵呵,设计的人太牛了,怎么不考虑加工的啊

网友I:
鉸刀當然有6.8的
但是用鑽頭鑽出來的孔
最底部會有個118度的角度
用鉸刀也不好鉸出來
最簡單的方法是買支兩刃或四刃過中心的6.8mm銑刀來當鑽頭用就搞定了

网友J:
我的第一反應也是用銑刀,不過一般6.8的銑刀不常見,銑刀一般整數規格較多,帶小數點的一般沒現貨。

网友K:
四毫米键槽铣刀,上数控铣,铣一圈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的解答

网友L:
一個簡單問題扯這麼多,別說設計的人怎麼地怎麼地,有些時候確實需要這樣的特殊尺寸。這類孔我們的做法:1、鉆5mm底孔。2、6mm銑刀擴孔。3、用8mm銑刀後段避空,前段手工或磨刀機刃磨到6.8(試切削后定)。4、6.8mm銑刀擴至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