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副油针问题

楼主(2012-07-22):
各位大哥,请教下“
发动机
开调前副油针到底,然后松开2圈左右,开调”,副油针和风门联动的,请问风门在什么位置 拧到底,风门怠速位置吗?
另外请问一般三叶开始调整时副油针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我老怠速熄火。

网友:
肯定是风门在怠速位置吗算

网友A:
好久没有调过发动机了,帮顶一下
三叶有的发动机怠速太低就是不好,关键是怠速下猛推油门会不会熄火,如果在任意姿态猛推油门都OK,那么怠速油针就算好的,怠速时间长了不稳是个别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