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是不是材料本身的问题

楼主(2012-07-22):
今天拿到新买的飞越尾桨夹,粗略装上测试一下,结果,图中红圈里那个螺丝帽就齐齐的被拉断了。我在寝室,油门能打多大...就这么断了,想换都换不了
问店家,店家说是我没打螺丝胶,汗一个,这个跟螺丝胶有关系么?初中生都会的受力分析.....
坐在这倒是捏一把汗,幸亏没打自己身上,以后买副厂都得提心吊胆么?

新建位图图像

网友:
上太紧了?
我也是飞越的JJ原带的尾巴,590起落了这里从来没拆过,没事啊

不然,就只能是RP问题了,唉

网友:
那东西很小,安装时力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要太紧 但胶一定要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也没见过这块的螺丝断,怀疑是螺丝杆问题   难道是买的时候没洗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回来还没动,想着先测试一下。。。。就杯具了

网友:
尾桨夹能拆出来吗?能拆就换尾中联吧!

网友:
标题

尾桨夹能拆出来吗?能拆就换尾中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能拆,就是来找找原因,唉,心情不好,才买的```

网友:
我是大桨的横轴螺丝拉断过,桨夹射了。之后尽量用12.9级螺丝,8mm长度,先拧一颗螺帽到底,再上胶拧入横轴,此后没断过。不知是何原理,却是有效果。

网友:
我怀疑没装尾桨就试了,转速过高直接ov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是没装桨

网友:
螺丝硬度太高了,不要拧很紧,上螺丝胶,拧到底轻轻一带就好了,不要用力气拧

网友:
果断用外丝尾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