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把模型的电池用在本本上......

楼主(2012-07-22):
我的本本
电池
是11.1V 4800mah....这貌似是3S电啊......找一堆3S电并联.....秒杀原电啊.........

网友A:
还自动超频,直接秒杀I7

网友B:
 电脑一丝青烟,升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那么夸张么.......

网友D:
电脑的接口类似平衡充的口子,用的是18650电池,换个合适尺寸的电芯完全可以

网友E:
模型电池比18650贵多了

网友F:
甭想了,麻烦死,加上个稳压电源直接插本本电源接口上就行了……

网友G:
换不上去的 本本电池组有套完善的电源管理系统 不是说你想换就换得
一般 用外接比较靠谱

网友H(2012-09-10):
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