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飞,雨,内牛满面。

楼主(2012-07-22):
昨天下午,好天气,凉快,小风。
心血来潮,充充电,携机,走人。
路上下雨,忐忑中,无奈,等待。
等待无望,悲愤中,放弃,内牛满面。发帖

楼主:
以前小雨也飞过,今天风大雨大,就打伞露了几次头,裤子被完全飘湿了。
担心电调进水,才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小雨也飞过,今天风大雨大,就打伞露了几次头,裤子被完全飘湿了。
担心电调进水,才放弃。

机机好漂亮,充电也很给力

网友A:
真要飞还是可以飞的 飞完迅速擦干吹干

网友:
同上,确实可以飞,不过还是爱惜点吧,这么给力的机机

网友:
hyperion充电器不错。

网友B:
我的苏35首飞那天,也是遭遇暴雨,刚飞了一圈落地大雨就到,我甚至来不及将飞机拆解放上车,只能打着雨伞遮住飞机,但没一会人和飞机都被淋透!好在设备未被淋到…

网友:
我也有一次这样,理解。。

网友C:
问下楼主A388起飞重心在哪说明书上标翼后缘20cm处会否太后  另楼主用的什么动力多大电池  刚买正在装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要飞还是可以飞的 飞完迅速擦干吹干

你有所不知,我的机翼插销是用纸板做的。 雨水顺着机翼接缝渗进去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苏35首飞那天,也是遭遇暴雨,刚飞了一圈落地大雨就到,我甚至来不及将飞机拆解放上车,只能打着雨伞遮住飞机,但没一会人和飞机都被淋透!好在设备未被淋到…

嘿嘿,我早知道给飞机打伞是徒劳的,所以根本不去管它

网友:
飞不成就赋诗一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A388起飞重心在哪说明书上标翼后缘20cm处会否太后  另楼主用的什么动力多大电池  刚买正在装  谢谢

同问楼主啊,你这个全重多少G?
我也在考虑这款彩虹F3A,我准备配郎宇的X2820,不知道这个动力会不会太小?

网友E:
做好防水就能风雨无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楼主啊,你这个全重多少G?
我也在考虑这款彩虹F3A,我准备配郎宇的X2820,不知道这个动力会不会太小?

全重2.3公斤左右,郎宇2820不行的,至少郎宇3520,(我原先也考虑郎宇3520,看了相关的某些帖子之后决定放弃)买过银燕4020装不进去。现在用双天4250,510KV,6S电(两节3S2200串联)常规能飞8.5分钟。装好后重心基本就是厂家标定位置,实际上前后差点也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好防水就能风雨无阻了……

它就不需要防水,需要防水的是人和控。除非脱光了衣服裸飞

网友F:
这机好飞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重2.3公斤左右,郎宇2820不行的,至少郎宇3520,(我原先也考虑郎宇3520,看了相关的某些帖子之后决定放弃)买过银燕4020装不进去。现在用双天4250,510KV,6S电(两节3S2200串联)常规能飞8.5分钟。装好后重心基 ...

多谢,能说说为什么放弃用朗宇3520么?我现在也在纠结上什么牌子的电机,
还有啊,这个用6S的话,电流有多大?

网友:
下雨。今晚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能说说为什么放弃用朗宇3520么?我现在也在纠结上什么牌子的电机,
还有啊,这个用6S的话,电流有多大?

1、3520用户量好像不大,是郎宇新开发的电机,以前郎宇不出大电机的,曾经看是关于3520扫膛和动平衡的问题帖子,为了保险起见,所以没有买。
2、双天4250几乎是50E的标配,成熟,价钱也不比郎宇和双天贵多少,档次和做工质量都很好,没买过郎宇3520不做评价,双天4250绝对比银燕4020精致多了。
3、6S下(为啥要选这个配置?好处有两个:1、是为了提高电池利用率,两个3S串联可以避免重复投资。2、可以降低电流,对插接头和线路要求不高)电流在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好飞吗

好飞这个标准不好评判,不难飞。看你要求的是稳定性还是机动性。
感觉比64㎜F18涵道好飞多了。

网友:
我的变成废品了

网友:
标题

骊威

网友:
引用 楼主:

1、3520用户量好像不大,是郎宇新开发的电机,以前郎宇不出大电机的,曾经看是关于3520扫膛和动平衡的问题帖子,为了保险起见,所以没有买。
2、双天4250几乎是50E的标配,成熟,价钱也不比郎宇和双天贵多少,档次 ...

谢谢细心解答,原来电流不大啊,60A电调足够咯,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双天4250电机,6S电池,14*7浆,全油门拉力有多大?3.5KG有没有?

网友:
风兄,把原厂的贴纸都贴上了啊,好看哦。我的彩虹已经在角落蒙灰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