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平衡杆那个和主轴固定的那个螺丝,恳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22):
今天飞第二快电池,突然感觉方向舵迟钝,马上落地检查, 发现平衡杆那个和主轴固定的那个螺丝和轴承都飞了, 都已经丢两次了,又找不到单独的螺丝,每次都是化50多买全部的。 可是老是飞丢这个螺丝,打胶也没有,而且是铝的,有一次上紧了,扣又坏了这到底是设计问题,还是我的组装有问题,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
呵呵 打胶还能掉吗?

网友:
轴承淘宝有卖的,我2.8一个买的,你要是经常飞丢是不是螺丝滑丝了?
还有螺丝外面的垫片一定要有,上的时候先上一个,打胶先不要拧紧,再上第二个,感觉稍紧即可。
上下弹下副翼,没有大的生涩感就行。

我拧坏了2套了,这套一直没出问题。

网友:
那个螺丝可以用普通的1.5螺丝切头使用
那个轴承可以使用:法兰轴承2x5+6(MF52ZZ)
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8394
不过在原主轴要改一下
我是用打磨机将其扩孔,一圈一圈的打,打一圈式一下(请你自己斟酌使用)
还有在这里有人卖钢制那个平衡杆,我买了个,很牢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7969182

楼主:
哦,如此看来是设计问题了, align要改进。 那个球头的螺丝孔实在是太浅了,

网友:
无副翼的飘过!

楼主:
目前已经用了4个了,两百多花了,想想,如此下去,应该换DFC了。

网友:
关于DFC

关于DFC可以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4121
另外你想要DFC,那是无副翼来的
你还要准备3轴陀螺仪,最便宜大众的是飞越的ZYX,有S版的可以使用卫星系统
不过3轴陀螺仪的初期调试有点琐碎,你可以去看铁汉的网站,还有百度的一些视频
认真学习,做好心里准备
祝你航模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