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5.5红板,最新韩版固件,350小Y3飞行,稳!

楼主(2012-07-23):
朋友送的KK5.5红板飞控,机器贴片焊接,回来刷了韩版最新2.9固件,
    机架为MR的350轴距小Y3,2208电机,2200电池,银燕9克金属尾舵机
    DSX7控,30%升降、俯仰大小舵,70%方向大小舵(方向舵量比例小了不能加锁、解锁),
    起飞全重660g,在客厅测试飞行,未调任何参数情况下,看如下视频。
    等雨过天晴后室外飞行,会不断更新装配、飞行细节

手持设备点击此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wNTg1Mzg4.html

网友A:
樓主......我也是在做y3的..可否有設置參考一下呢.....我岩岩做完一架大重連電池1.3kg太重了....岩岩可以飛起..但電機太熱...所以現在再做機架減重......

网友:
能做Y3的都是高手

网友:
看我的Y3

网友B:
再好,也就是个KK。能稳成啥样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好,也就是个KK。能稳成啥样奥。

那你飞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上视频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我也是在做y3的..可否有設置參考一下呢.....我岩岩做完一架大重連電池1.3kg太重了....岩岩可以飛起..但電機太熱...所以現在再做機架減重......

配置我已更新贴子
电机太热是不是桨配的不合适

网友:
我用的是1047槳......昨晚飛的時候發覺會慢慢左轉.....調了微調也不能...

网友:
这么大的焊点怎么可能是机器贴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微调没用的话就调整拉杆长度或电机角度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焊点圆润,均匀,只是加锡较多而已
细看芯片的管脚

网友:
老大我也是Y3配KK,但我刷了2.9的怎麼也解不了鎖~!無奈刷回2.5了...是天地飛6A2 2.4G的控,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飞正常,试试油门微调到最低,方向微调在中间,大小舵的比例不要低于70%

网友:
20樓archfly的人兄.....看過了你好多y3軸的平論......可否分享一下做y3的經驗呢......
我現在大約1kg左1...用2212  980kv電機...40a電調...mwc 的飛控...可以飛但飄...
要不停修正...和有時有上下小串....pid的roll和pith是4.5 0.018.3.      yaw是9.0.018.0
其他是默认的..........
昨晚飛了兩個電....前面兩個電機發熱很大....後的是溫熱.....
是不是要加大電機呢?因再減也減不了多少重量了.....900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