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次F450飞丢的最新报告 关于图传 继续谴责无良商家

楼主(2012-07-23):
今天收了二手的200mw做拉锯测试
居然无意中发现了上次图传为何断掉的原因  详细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1051
先详细描述今日拉锯测试内容
小区拉锯测试使用群友强力推荐的6频道  按照发射说明书 以及网上卖家的示意图 调到上下上下(稍后请看图)
使用计步器做大致距离测试 按照步长0.8米左右计算 发现 65米左右 图像开始雪花 再走几步直接黑屏
于是诧异  200mw的图传真的那么坑爹吗?然后乱按频道  按到3频道的时候  发现图像无比清晰  再次继续走远
200米左右 中间还有几棵树  居然依旧清晰
于是回去拿了包装 还有飞翔FPV店的说明去对照  确实都是说上下上下是6频道
突然  发现收来的图传带的200mw的RC305背面有频道图  一看 上下上下在RC305上的定义是3频道  而6频道是下上下下
然后我又把所有频道都测试了一次 发现 RC305上的图为准  而按照卖家 以及发射说明的设置 全部存在串频
也就是说 按照坑爹图示设置的频道 几乎都存在50多米断信号 而按照RC305上的至少都有100米以上  后来是在是懒得走路了
有图有真相    到底是谁坑爹?请出来说说  这责任 作为卖家  该负吗?
5.8g 200mw图传用在固定翼上没阻挡实际测试可以 1km远 1km高度 信号接收良好,这个型号用户也很多,也可以问他们距离
楼主的几十米就没信号可能是频道不对,比如1频道发射 8频道接收,也可以有图像 但是距离很近
或者  3s电池供用电,图传电压掉很快。图传都是全新厂家出厂都测试过各项指标才发货给我们经销商的,如确定有问题可以发回来检测返修换新

出问题需要找原因,不能动不动就骂经销商吧? 您说呢?

这是上次图传卖家发表的  我承认你说的很对  那请问你的商品 以及介绍以及说明对用户的误导  你是不是要负责呢?
不是每个玩家上来就会自己反复测试出问题所在的  多数人会选择相信你的产品说明  不是麽?
此贴目的在于 1  揭露商家的说明为何如此坑人
                         2  希望各位跟我一样刚接触图传设备的玩家注意频道问题  经我一晚重复测试  RC305背后的频道设置方法才是正确的
                             经测试 所有频道都可以达到200米以上
                              购买RC805套装以及图上包装图传发射的请注意  按照卖家商品提示以及包装背后说明设置的相应频道
                              近距离都可以收到信号 有些可以达到50米及以上  但是再远就雪花和丢信号

楼主:
视频正在上传中 稍后补上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商家的说明书有误?而商家并没有实测找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商家的说明书有误?而商家并没有实测找出错误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不是每个新手菜鸟都能自己研究出这东西
而且在我没有收到RC305之前  只能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我拿到一个老版的RC305看到背面的图示才恍然大悟
而商家的说明 以及产品的包装印刷都是误导用户
这个责任  是谁的呢?

网友:
5.8 500MW的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我发现得早

网友:
日  怪不得再换好的天线也没什么大鸟用  近的要死  不负责任的商家
回去再试下 差点卖了买美罗的

楼主:
刚发现一个新问题  就是发射和接收的频道定义不一样
发射的1和接收的8相同  请求图传大神解惑
到底图传是两端同样对  还是按照发射和接收的频道定义 两边不一样
RC305是可以自己拨的   RC805只有按键
因此 按照店家发射的设置  CH6 上下上下  805按到6  图像就是坑爹   但是按到3频道
我的视频应该可以说明问题了

网友B:
频道图都是厂家提供的,又不是我们经销商自己发明写上去的。 新包装收发都带有频道图表,就按频道图表拨开关不就好了么???

距离问题 空中无阻挡 中心频道 原装天线  实际试飞1km远 1km高 信号良好,超出图像开始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道图都是厂家提供的,又不是我们经销商自己发明写上去的。 新包装收发都带有频道图表,就按频道图表拨开关不就好了么???

距离问题 空中无阻挡 中心频道 原装天线  实际试飞1km远 1km高 信号良好,超出图像开 ...

你敢直面问题吗?  你要卖产品,你要了解产品吗? 你把产品卖出去  然后给一个错误的说明指导安装? 按频道图标拨开关的结果就是50米  ok?
大家也应该看到这位卖家的态度了吧?

楼主:
补充一下  RC805你给我找个可以拨的地方出来看看?

网友C:
擦,发现305的频道开关图竟然全是反的,1是8的,2是7的,…………

关键是那些按键选频道的怎么弄,也有这样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擦,发现305的频道开关图竟然全是反的,1是8的,2是7的,…………

关键是那些按键选频道的怎么弄,也有这样事?

昨晚我又做了测试  如果按照那种“新版”发射上的图示拨  然后使用对应频道  50多米最多
按照商家卖的上面啼笑皆非的接收和发射相同频道不同拨法  只能在RC305上测试  实际上是多数频道根本没信号  少数几个有串频
按照RC305接收上的图示  对应拨发射的开关 然后用RC805对应的频道  3频道和6频道我测试到350米左右依然清晰  其他频道在300米左右会有点雪花
以上测试仅针对本人手中设备以及测试环境而言   请其他玩家自行按照RC305的图示拨好之后测试
希望有更多玩家能一起测试出  并把结果发出来  给无良的商家当头一棒  给未来即将入图传 或已经入图传但苦于距离问题的朋友一点帮助

网友D:
回家试试我的805,也是发射上下上下6频道,一定试试3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家试试我的805,也是发射上下上下6频道,一定试试3频道

希望你测试成功能来顶贴  这样我可以进一步证实我的测试
我手里有2个RC805  目前测试都是上下上下 CH3最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你测试成功能来顶贴  这样我可以进一步证实我的测试
我手里有2个RC805  目前测试都是上下上下 CH3最强

测了么 rc805是不是 发射机3频道 接收机6频道最强呢

网友:
试用了3对6,可以用200m左右木问题,极限距离没试,天气太热了,懒惰了。

网友:
  那就行了 我是说怎么1频道对1频道 没反应

网友:
楼主的理解错了,这个图传说明并没有问题,6频道是下上下上,并不是楼主说的上下上下,黑色代表图传上的开关,而不是白色,这个图示比较容易误解,所有频道我都试了,没有问题

网友:
文档bug也是bug,图示比较容易让人误解就是bug。
这个无需辩驳,改了就是。

lz实在帮商家测试,有奖品吗?

网友:
原来是这样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也不对。  如果黑色代表开关,那么通道1就是上上上上。而接收要用8通道,但是发射器8通道是下下下上。

网友:
有没有高人提供解决办法?   弄得我都不敢飞了,刚买了5.8G  400mw

网友:
那就奇怪了,我试过的,发射是上上上上,接收r805设定为1,没有问题,接收是黑色款,只能设定频道号

网友(2012-09-05):
脚印 我的更加奇怪 无论是发射 还是接受的频率都不对 只能瞎蒙 一个一个的试验 坑爹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