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过程中,偶尔往上跳动

楼主(2012-07-23):
悬停中,本来很稳的,突然就会往上跳动一点点,就象油门突然上跳了一格那样,幅度很小很小。
这是什么东西出问题的先兆呢?

楼主:
刚才发了一次,被小cai神移走了。

网友A:
3舵机一起跳?检查下控和接收吧

网友B:
这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不用理会

网友C:
 悬停过程中高度本来也不会稳定,需要靠油门一直去修正!除非跳动幅度过大,那要检查控有无抖舵,还是你用了什么三轴?

网友D:
 电池,舵机,接收,气流都能影响飞机,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检查接收,BEC等的连线插头吧,我已经受过一次害了

网友:
明显的,风切变
解决方法,多修舵

楼主:
我在室内飞,没有什么风,就影响来说,很像油门或者舵机集体动作产生的。
气流影响因该幅度很大,比较平滑,可是这个动作像是电子器件直接作用而产生的。
说他是接触不良,我先也怀疑是主电机,可是应该是转速停顿或者下坠吧?
这个是向上跳动,会是遥控油门的电位器吗?
如果是电位器接触不良,也应该有向下的跳动才对啊
真晕

网友F:
主轴限位器松了?

网友G:
球头松了也会这样

网友H:
检查中联

网友I:
楼主用什么控和接收机 如果是扶她吧配山寨接收的话 就要看看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要关掉哦

网友J:
10楼说的对,风切变

网友K:
楼主是不是用的华科尔的新控?

网友L:
标题
我的第二架450刚装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与控、接收、机械无关,因为另一架450正常,接收、飞机是新的,因此怀疑是mb三轴收受到干扰或信号线接触不良,已将二手舵机全换新的,没时间继续排查,关注楼主结果...

网友M:
我天7+ZYX+939和楼主一样,一样是飞着突然串高一点或降低一点

网友N:
舵机中立点不准会这样,舵机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室内飞,没有什么风,就影响来说,很像油门或者舵机集体动作产生的。

气流影响因该幅度很大,比较平滑,可是这个动作像是电子器件直接作用而产生的。

说他是接触不良,我先也怀疑是主电机,可是应该是转速 ...

风切变,不一定是在有自然风的情况下才产生
你的大桨转动,也会产生风
总之一点,修副翼的时候,机身肯定会上下窜
那么,相应的,修螺距

网友:
吧接受的位置离电调远一点

网友:
电机虚接,看看接头。

网友(2013-06-06):
搂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才发现原因,原来是一个斜盘舵机压力型不定时抖舵。有人说要3个同时动才会升起其实只是想像,原理自己慢慢分析。同理飞机也会突然下降。但幅度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