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試過退陽極及雙色陽極嗎?

楼主(2012-07-23):
想請問一下,有人試過退陽極 / 雙色陽極?

手邊有幾樣零件,本身有陽極過了,想退掉,重新拋光,再送去做陽極處理~

有人知道要如何退陽極嗎?  印像中,好像酸洗可以....不知道哪種酸洗,比較溫合,環保,不傷工件 ??

另外,有人有試過1件鋁件,做雙色陽極嗎?

手邊零件,有刻字,我想零件陽極成黑色,字體陽極成銀色..但常去的那間工廠,並沒有做雙色陽極..
要我自己找耐酸鹼的東西,自己遮弊...  雙色陽極的流程是??

网友A:
碱洗因该能退阳极化 而且比较方便 至于双色阳极操作比较麻烦 不如黑色阳极后 激光打标 字是银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碱洗因该能退阳极化 而且比较方便 至于双色阳极操作比较麻烦 不如黑色阳极后 激光打标 字是银白的

強鹼也是可以...我查了一下,似乎用鹼片混水...不過似乎會冒煙..

工件上,已經有刻字上去了...原本工件是陽極金色,配銀色字體

但有磨損,我買回來研磨修整後,有幾個地方金色陽極層已經掉了..所以打算重新拋光再送陽極..

但大部份的金色陽極層,如果用拋光去除,不太好拋,太費工了!~

想說看看有沒有更快的方式去除陽極層..再拋光完後,送工廠陽極..!!

楼主:
保險一點好了...
用之前作法,噴砂去除陽極,然後送工廠再退電(退電原因,怕有些地方噴不乾淨),重新陽極..

缺點,噴砂完陽極,比較不像拋光完陽極那麼亮...

网友:
退陽極氧化面
過程跟普通陽極氧化過程一樣,只是第一步 浸蝕 過程用長一些時間 30-60分鐘

先用
Caustic Soda /
氫氧化鈉  -NaOH  (一般通用的通渠濟) 浸蝕 約30至60分鐘,觀察過程。
注意: 浸蝕期間會霧煙,要在通風環境操作

過清水

再用  什質處理 / Acid Etching  (nitric acid-demuting 中和及清潔
)

Nitric Acis  / 硝酸 - HNO3
20%濃度   浸
0.5 分鍾

硝酸中和及清潔污穢物

用清水清潔  後 便可重新做 陽極氧化,如想長表面光潔便需作氧化前拋光

陽極氧化 /Anodizing

Sulfuric acid / 純硫酸99%  - H2SO4      ( 如找不到
硫酸,可用電瓶液,注意一般電瓶液濃度是 35% )
          12%H2SO4 + 88%H2O  ( 12%硫酸 + 88% 蒸溜水  /    12ML + 88ML = 100ML 工作液)
        DC12V    20 oC  30-60Min  2.5 A/dm2  ( 5 step from 0.5 to 2.5 A)
        在液温 20 oC 用  直流電 12V / 2.5A 平方公寸   氧化 30-60分鐘
        始電流 0.5 -2.5A 分 5次 遞增至終電流,如液溫低於20 oC  可增加電流量 便可加厚  氧化層

染色 / Dyeing

          5g/L  55-60oC  20min
過水

封吼 / sealing
Nickel
Acetate /醋酸 / 醋酸鎳密封 - 增加了防腐蝕保護
  5g/L 70oC  10min

如沒有醋酸,也可用水漓子 封吼,把工件放進高温水內蒸渚
15-20分鐘

雙色處理
是氧化後  染色步 時加貼紙 把不須染色面封起來便可以,染第二色時把第一色面封着便可。
染色完後 作全面封口便可以

漸變色處理
是用噴油方式用噴油槍噴上染色濟
染色完後 作全面封口便可以

网友B:
去除原有阳极氧化层用氢氧化钠溶液浸泡就行了,注意掌握时间。

楼主:
雙色處理
是氧化後  染色步 時加貼紙 把不須染色面封起來便可以,染第二色時把第一色面封着便可。
染色完後 作全面封口便可以

假設黑/金色....先遮金色字體..剩下全部染黑色後,再改遮黑色,字體染金..然後再一起封孔?
如果字體是銀色..黑色染完就直接封孔了??

漸變色處理
是用噴油方式用噴油槍噴上染色濟
染色完後 作全面封口便可以

像模型噴漆一樣..噴完就全部封孔...那上面的雙色陽極,應該用噴筆噴也可以,如果技術好,應該就很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除原有阳极氧化层用氢氧化钠溶液浸泡就行了,注意掌握时间。

我剛已經拿去噴砂噴好了...不過有些螺絲孔 及 管內徑 沒辦法噴掉陽極
所以還是請工廠退電...

原本的樣子..陽極金

原本的樣子..陽極金

噴完砂後的樣子.. 有些地方的陽極層,沒噴掉..

噴完砂後的樣子.. 有些地方的陽極層,沒噴掉..

网友C:
大排摩托车脚登子!鉴定完毕!

网友:
-----剥离或恢复现有的阳极氧化零件-----
你可以去掉任何阳极部分由苛性碱溶液中放置一个小时左右,部分现有的阳极氧化层。
只是几勺碱液和水混合在一个塑料容器。
穿此过程中,注意保护眼睛和橡胶手套!
将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并监测其进展情况。

碱液将解散旧的阳极氧化层,约0.001“厚。它需要一段时间,它开始突破层。它起初是有点慢。将看到的前10分钟或因此没有太大的动作。气泡和黑穗病将上升作为其进步的指标。

帮助擦去的部分黑穗病,让新鲜铝酸的进程。
只用抹布擦去的部分每5-10分钟,直到老层完全消失(戴手套和护目镜)。
只有裸铝应被视为已完成的部分。
如果铝的部分会变成黑色,那么它需要desmutted由于其合金型。
例如,2024铝合金中有5%的铜。
碱液吃了表面的铝,但后面这反过来玷污深色离开铜。
desmut是相反的碱液如苛性碱溶液。
desmut(通常基于铁酸)吃关呈现素净铝表面的阳极氧化表面的非铝金属。
我为乡亲做未知或不典型的6000系列合金在先进的阳极氧化套件包括desmut。
它可以派上用场,不伤害它使用的所有铝合金。
Ok, back to stripping our part--
好吧,回剥我们的一部分 -

当部分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剩余点),冲洗和buff亮光。
溶出铝这样将创建一个粉嫩。
抛光它回到它的原始表面是你的。
在这一点上,部分可以重新阳极氧化和染色就像一个新鲜加工零件的任何颜色。
注:如果铝的一部分到其他金属或钢冲压件,不重新阳极氧化的部分。
其他金属比铝会溶解在阳极氧化过程。

这里是重新阳极的一部分!

楼主:
那罐是通水管的...(台灣稱 "通樂" )

下班後,回家試試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強鹼也是可以...我查了一下,似乎用鹼片混水...不過似乎會冒煙..

工件上,已經有刻字上去了...原本工件是陽極金色,配銀色字體

但有磨損,我買回來研磨修整後,有幾個地方金色陽極層已經掉了..所以打算重 ...

NAOH台灣叫片鹼(也有人叫苛性鈉)
因為是一片一片的
只能片鹼加入水裏
不能水加入片鹼
因為吸水後會放出大量的熱量
水加片鹼會很危險

會冒煙的是鹽酸啦
片鹼不會冒煙
你若有需要的話
可以來我這兒自取
免費送給你
因為我作染黑都是一次買一大包25公斤的
用也用不完
放到最後都結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1110077&noupdate=yes

那罐是通水管的...(台灣稱 "通樂" )

下班後,回家試試看...

通樂有點危險
因為裏頭有加上鋁片
目的是使化學發熱反應更劇烈
印像中馬桶和水管的成分不一樣
一種有加鋁片,另一種沒加
你要看一下成分說明
用沒加鋁片的安全一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排摩托车脚登子!鉴定完毕!
我感觉是小排 ,一个大排的看起来要比这个结实粗大很多,第二个台 湾是不让骑大排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小排 ,一个大排的看起来要比这个结实粗大很多,第二个台 湾是不让骑大排的。

應該是小車用的是沒錯
不過台灣是可以合法的騎大排量的機車哦
550CC以上還可以全法上快速道路(類似高速公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小車用的是沒錯
不過台灣是可以合法的騎大排量的機車哦
550CC以上還可以全法上快速道路(類似高速公路)
哦,刚放狗搜了下好像台湾这2年放开大排上高速了,以前有在一部台湾电影里看到他们飙车都是飙的踏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刚放狗搜了下好像台湾这2年放开大排上高速了,以前有在一部台湾电影里看到他们飙车都是飙的踏板车

台灣的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不同...

目前法規已通過550cc 以上,紅牌可行駛高速公路..但台灣交通部還不肯放行,也就是不依法行政(視法律為無物) ,所以台灣重車的車友目前打算抗爭中..

250cc 以上~ 550cc 以下是黃牌,跟550cc 以上 紅牌已經可以行駛快速道路,也比照汽車一般!~

台灣騎重車,是沒有路權的....XD! 但繳的稅金及車價卻跟汽車相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小排 ,一个大排的看起来要比这个结实粗大很多,第二个台 湾是不让骑大排的。

MONKEY 小車用的...大陸南京/上海也不少當地車友在玩,在你們那也是可以領車牌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OH台灣叫片鹼(也有人叫苛性鈉)
因為是一片一片的
只能片鹼加入水裏
不能水加入片鹼
因為吸水後會放出大量的熱量
水加片鹼會很危險

會冒煙的是鹽酸啦
片鹼不會冒煙
你若有需要的話
可以來我這兒自取 ...

謝謝..廁所是塩酸,不知道適不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