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闪绿灯

楼主(2012-07-23):
WKM上天就闪绿灯,闪三下紫灯再三闪绿灯,x2,x3开关都启用全处处关闭状态,开关切换到一键返航后飞机先是悬停几秒,接着垂直向上爬升(在切一键返航时飞机所处的高度有约50M高)此时控上所有动作都没反映,越飞越高,紧急状态下关掉一键回航情况打切换状态开关GPS-姿态-手动,再重新进入GPS下抢回控制权,到离地面只有2米左右的时候方向突然自己转了个100度,赶紧用控打回降落,我的WKM才刚返厂回来,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估计你选了智能返航,超过20米高度要按你本次飞行的最高高度返航,即先上升到最高飞行高度后才能回航。

网友B:
我的有时也出现这种情况,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选择的是智能回航,可是我已经是在我本次飞行的最高点开了返航。为什么还是慢慢向上飞呢?那就是说只能用,高度回航吗?

楼主:
有客服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D:
把调参软件打开,看看里面的设置,尤其是X2,X3通道,因为我们返修的时候有实飞这个环节,有可能会有一些设置,直接保存在主控里面了。
另外,楼主把航行锁定,热点环绕时候LED是如何闪烁的参考一下。会有帮助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E:
你是幸运的,我是不幸的,但以后还会有幸运的和不幸的,我希望我们团结起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上确实杯具的,我到现在还没有飞丢过机子,不管是xa还是d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