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雲台自穩無動作

楼主(2012-07-23):
我的安裝是:二個數位舵機接
NAZA
主板的
F1
及
F
,X1接至遙控接收機的CH7,雲台俯仰舵機可由控調整高低,但雲台不管如何擺動,自穩都沒有動作,請DJI技術說明一下。

网友A:
好久没看到繁体字了,云台增稳是动机架,不是动云台呢。。等待楼下回答

楼主:
打錯了 是動機架雲台不會動

网友B:
這樣才"穩"不是嗎

网友C:
云台开关打开了吗?自动控制感度,俯仰和横滚是多少?

网友D:
估计是云台功能没有开,很多模友都是在自己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下先问别人,搞出很多笑话来。

网友E:
我到手的时候,云台府仰横滚感度是2.。。。。。。。。。。。。姿态什么有感度120什么数值。。不知道是不是二手的。。。。。。。。。我的云台开始也不动作后来仔细一看,感度是2,搞毛,二个都调到100,一动机架动的是个飞。。。。。。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恭喜绝对是二手货,反正买的也便宜对吧

网友G(2012-09-09):
软件里面有没有开云台功能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