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请教给步进电机安装同步轮的问题(步进电机输出轴直径6.5mm)

楼主(2012-07-23):
大家好,最近我把工控箱折腾好了,三洋的57电机也折腾好了,下面就考虑怎么安装在机器上了

下面想用同步轮(初步打算1:3的),但是同步轮不知道怎么选择

特别是同步轮和电机的连接关系

我在TB上找了,没有内孔是6.5mm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买回来,自己车一刀,然后套在电机上?

麻烦大家多多指点阿

楼主:
刚才琢磨了下,6.5mm的空,实在有点小

用车刀还真不好车

网友:
可以和商家商量定尺寸加工!价格我问过也还可以接受的!:loveliness:

网友A:
这东西事先就计划好,所有的步进都改成8mm 轴了

网友B:
三洋的57电机的轴应该是6.3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事先就计划好,所有的步进都改成8mm 轴了

这个怎么改阿?要把电机轴换掉吗?
还是用小车,吧电机轴车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洋的57电机的轴应该是6.35吧

是的,是6.35,大概是1/4英寸
但是这个貌似找不到对应尺寸的同步轮阿?
难道说我找的关键字不对?

网友:
6.35的轮不少啊

网友B:
TB搜索"同步轮 6.35"

网友:
6.35的轮大把的为啥要自己做啊

网友:
TB有家店卖的同步轮是帮加工内孔的,10元加工内孔+打2个固定螺丝孔+2个M4的机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搜索"同步轮 6.35"

谢谢阿,按照6.35 找,找到了很多,哈哈,谢谢阿

楼主:
谢谢大家阿,看来还是自己不会用TB阿, TB上按照6.35去找,找到不少

这个大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考虑另外一个同步轮的内径了

哈哈,多谢大家阿,有希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改阿?要把电机轴换掉吗?
还是用小车,吧电机轴车掉点?

以前买的那些57-76加长都出了,后来全部改买出轴8mm 的60型 57电机了,配套的同步轮,联轴器都相对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