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NO1吸水嘴水量问题?(加图,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7-23):
吸水嘴加管子绕来绕去到了电机和电调然后出来感觉阻力太大,几乎没水出来,内径-2-3mm又没法加粗,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不想加水泵)。是不是加大进水口?

网友:
嘴巴在大胃小也不是办法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是不是管路太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最好上个图,听你的描述不知道你水冷的冷却顺序,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是一开始水先经过电机在经过电调,也是出不了水电机很烫,后来我先接电调在接电机就没事了。

楼主:
我再试试。

网友:
用嘴吹下出水管,应该有气流的。有时吸入水草等也会堵的。船速慢是看不出出水水流的,高速的时候你也来不及看。

网友:
嘿 这电机以前我的, 胶圈一黑一白  想不到还在

楼主:
呵呵,就是你的,买来放了两年没顾上玩。

楼主:
回7楼 管子通的。是不是细了点。

网友:
你的刮水口不行

楼主:
哪位给上个 刮水嘴的正确图?

网友:
帥兄:
改用吸水舵片,包有水出~~~!

楼主:
吸水舵装上不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