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固定翼启动器另类功能

楼主(2012-07-23):
60级的固定翼启动器只要稍做改动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一台小型砂轮机. 花个10块钱买个杯型砂轮,再买个钮子开关OK.而且不不影响启动器正常功能. 具体看下面视频,钮子开关并联在原开关上,这样原开关能正常使用.再在启动头的铝合金外面粘一圈东西垫至杯型砂轮内径大小,我用的是PVC板.要当砂轮机使用时套上砂轮就行.拨掉砂轮可以正常启动
发动机
. 对了,可以多买几个粗细不头的磨头可以按功能换着用.如果有工作台的话可以用螺丝把启动器固定在工作台上,启动器脚上本身就有螺丝孔.
淘宝上买一台这种小型砂轮机要200多,
电机
还没启动器好.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银子,DIY时很有用的.

网友A:
好办法 定一个

网友B:
我有个一样的电机闲置了多年

网友C:
模型用启动器也不平宜,好似还不能长时间工作

楼主:
平时玩油机的都会有一个启动器,只是发掘一下这个功能而已. 为了做砂轮机特意去买个启动器当然没必要了. 测试过连续10分钟可以的,电机微热. 启动器只是个碳刷电机而已,砂轮机的电机也不是一样?没听说过这电机能长时间工作,那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D:
这个磨磨简单的还可以!我有个电磨头,买了和LZ差不多大小的红色砂轮,磨钻头很不理想!应该是砂轮不对!正准备买个小砂轮机上白砂轮呢!

楼主:
嗯,砂轮种类有很多,这种杯型的什么材质的都有,可以多买几种,磨不同的东西换不同的磨头. 至于楼上说启动器不能长时间使用,那是针对顶住发动机启动时,那时吃满负载,电流比这样空转增大数倍. 空载电流只有1.6A ,比个小无刷电机还小得多,但顶住发动机转时电流可达到10A以上,这种大电流的确不能长时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