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450电直为什么向右急速旋转,是陀螺仪设置不 ...
新手求教,450电直为什么向右急速旋转,是陀螺仪设置不对吗,用的是天9s遥控器

楼主(2012-07-23):
新手求教,450电直为什么向右急速旋转,没敢飞起来,怕炸机。是
陀螺仪
设置不对吗,用的是天9s
遥控器
,kds800陀螺仪。这要如何设置陀螺仪的感度呢。

网友A:
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kds800上面貌似有个反向开关……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锁尾陀螺仪灵敏度不够,导致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