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和大疆交涉,大疆客服很负责任,态度很好,以达成共识 ...
已和大疆交涉,大疆客服很负责任,态度很好,以达成共识。封贴。

楼主(2012-07-23):
前天测试四轴,挂5n飞到高度150米左右、右侧100米左右时,看不清头尾了,果断打回航,可是。。。不回来,掉江了。说说就得了,只不过太心疼了,得缓一缓了。
大疆客服态度很好,以达成共识:结论是:之前简单飞过几个起落,导致在最后飞行过程中电压不够,最终动力不够掉到江里面了,封贴!

网友A:
幸亏不是S800和Z15挂N5掉进去的同情

网友B:
尸骨找到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找到,这几天郁闷至极

网友D:
楼主可以把细节和大家说一下,大家也能忙着分析一下啊。

网友E:
可能性太多,没办法的,最好以后带地面录像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打回航,可是越飞越远,就蒙了,我承认有我个人的原因,当时原地不动就好了,但回航失效在先,回航失效了,当时就一片空白,毕竟2w大元啊。

网友F:
哥们杯具了,慰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关心,

网友G:
我的也是打了回航,没反映,还越飞越高

网友H:
 2万元就这么没了???
我靠。。这是什么返航啊。。直接扑江里

网友I:
又不是端午节。。。。不应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哎!毕竟有我个人的原因,谢谢你的理解!

网友J:
慰问,看情况不对试着切回手飞啊

网友K:
个人什么原因呀
也可以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L:
不要过分依赖GPS....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个人原因就是:回航失效后,大脑空白了,完全可以切回手动,重新找回控制权,哎!别提了,后老悔了!

网友M:
返航自杀

网友N:
飞行是个严谨的程序
装机,试飞、任务前的检查,飞行中的正确使用、、、等等
这些都是必须做的
回航与失控保护是必须在具备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
如果你要使用回航与失控保护的飞行器,并用它们来执行任务
那么你就必要熟知这些功能的使用方法与条件
装机后进行必要要的在地测试,通过人机信号交流来清楚知道,飞机已经被自己正确设置
在飞前,进行必要的检查与测试,清楚环境与认识该功能是有效的
总之任何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或是唯一的
我希望仔细回忆这个事故的过程
让我们大家来给你参考
另外希望楼主不要太难过,找到原因继续飞吧: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N:

缓缓再飞吧,2w大元够我缓一阵子了!谢谢你!

网友:
我的也是回航失效,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自己果断抢回控制。这年头,还是自己最靠谱, 就发生在昨天的事,你可以看看我的贴子,写得比较清楚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测试四轴,挂5n飞到高度150米左右、右侧100米左右时,看不清头尾了,果断打回航,可是。。。不回来,掉江了。说说就得了,只不过太心疼了,得缓一缓了。

节哀......旧不去新不来...同情 损失严重 所放精神和时间变烟

网友:
首先同情,你的四轴没装图传系统吗?万一分不清方向了,可以看图传啊,如果飞出图传的接受范围就应该往回拉了啊,返航只是在万不得一的情况下才用的,不到最后一刻还是要靠手控制啊,也可能当时慌了,这个没办法事后诸葛亮谁都会,突发情况下的冷静处理就靠平时的积累了,没捷径,缓过劲来希望还可以见到楼主。

网友:
我觉得 还是 CF比较可靠啊

网友:
我的WKM加四轴前些天也炸了,首飞好好的,切了回航一切正常,地面站工作也正常,下来换了块电池,锁定GPS后起飞,直接炸机,找不到原因

网友:
前几天我也试过,大六轴+WKM+GH2飞得太远(200到300米吧)分不清方向,直接切换GPS悬停,当时电量显示为3.8V多一点,电量不多了,我果断关控,但机机悬停了一段时间(大概10多20秒吧),没有看到返航的迹象,电池的电量不断的减少,那个心情急呀,不能再等了,我又打开遥控器,切换手动模式,从新拿到控制权,再切入姿态模式,向左大幅度掰动摇杆,看到机机向右前方飞去,我马上调整方向,以最高的速度倒后飞回来,飞了一分多,机机一着地,顿时长嘘一口气,此时电压显示为3.5V多一点。
有一点非常郁闷的是:关控后机机没有执行返航指令,参数设置是没错的,增强失控保护那里设置是“返航”。
这个事我积累了一点经验:1、电量远程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随时了解剩余电量,电池里其中一片有问题也能及时了解采取措施;2、当分不清方向时,要冷静,不必要采用返航模式,在姿态或手动模式下向左或向右横滚方向打舵,看机机飞的方向就能从新掌控机机的方向了。

网友:
看来以后出去得带本子,在调参里检查一下各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表示同情和慰问!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你

网友:
果断脱衣下水呵呵

网友P:
我们S800+Z15前天在飞行中突然侧翻,惨炸……损失惨重……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使用悟空的朋友们,有幸运的,我们是不幸的,以后还会有幸运的和不幸的,我们是否应该团结起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们S800+Z15前天在飞行中突然侧翻,惨炸……损失惨重……

WKM姿态和GPS模式下好象杆拔到头也就是35度的倾角,怎么会翻呢,是不是在手动模式下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是它自己翻过来的,明显就是系统出问题了,这样摔的已经不在少数……
最后检查发现,某些机臂在启动低速状态,甚至悬停点的时候电机会抽搐,一会儿转一会儿停,这样问题在空中不翻才怪!我们S800刚收到的时候,我们检测其中一根机臂就有这样的问题,没办法花1650买了一根新的机臂换上才敢飞,飞了大概半个月没什么问题,结果前天飞的时候空中突然侧翻,事故后我们检查其中有机臂又出现了这种状况,这应该就是导致侧翻的原因……
电调按照DJI的指示升级过了,WKM也不在召回的范围,所以不要问我这些没屁眼子的问题,我有照片、也有视频,这里就不上了,没有意义,整的我好像要闹事一样,呵呵……
ACE ONE我也拆掉了,其实自从装上也没怎么开过,大部分时间还是手在飞,我觉得还是我这双手靠谱,装飞控飞不出我要的镜头感,我不怕摔飞机,我怕砸到无辜的生灵……

网友:
我设置GPS自动回航,只是针对超视距飞行中的突发情况,比如图传中断,飞太远失控的情况,但是我一般不会飞太远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呵呵

网友:
没电了吧

网友:
我想问问失控不能返航的朋友,你们当时用的固件,是不是5.10?

网友:
我是5.12失控不返航

网友:
非要找带水的地方飞,真够惨的

网友:
都4頁了,DJI的人連屁都不放一個??

网友:
同情楼主,电子设备这东西总有故障的

网友:
看来每次上天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网友:
最好所有的数据都在地面实时备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R:

和我炸机情况一样!!!换电后还没离地直接翻筋斗了!!!!!!!!!!!当时是新固件5.12,在炸前当天飞3块电正常,第4块直接没离地就炸了

网友S:
回复 楼主:

话说这玩意比较污染环境啊~~  一块电池 污染多少吨水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S:
话说这玩意比较污染环境啊~~  一块电池 污染多少吨水来着~

污染水源的是镍镉电池和银汞电池,锂电池绝对不污染……

网友:
顶一下,小心飞:)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飞行是个严谨的程序
装机,试飞、任务前的检查,飞行中的正确使用、、、等等
这些都是必须做的
回航与失控保护是必须在具备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
如果你要使用回航与失控保护的飞行器,并用它们来执行任务
那么你 ...

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和执行这些必要的程序,虽然琐碎罗嗦,但绝对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