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恼火啊 请求大家支援】】】

楼主(2012-07-23):
本人JJ
机架XA650V
飞控WKM
电机恒力4225 KV610
云台:普通2轴云台
摄像机:狗2

现在的问题是  云台抖动明显    现在想换云台  哪种好
用XA的原装云台  还是 HeliBEST 的2轴云台  郁闷啊

网友:
XA的原装云台 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JJ
机架XA650V
飞控WKM
电机恒力4225 KV610
云台:普通2轴云台
摄像机:狗2

现在的问题是  云台抖动明显    现在想换云台  哪种好
用XA的原装云台  还是 HeliBEST 的2轴云台  郁闷啊
云台抖动会不会因机架电机桨造成 仅换云台能否解决

网友A:
HeliBEST 垃圾云台,靠卖家吹上去的,呵呵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配置,不过云台是XA的高频抖动严重。我也是4822电机。我怀疑电机动力过大,而650机臂有点软造成的。

网友:
换一个带减震的云台会好点,不过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低kv值配大桨会起到很好稳定效果!!见你的电机是610kv,浆用APC1238不会太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iBEST 垃圾云台,靠卖家吹上去的,呵呵

HeliBEST做工垃圾,效果不错
XA做工好,高频震动明显
我X650V机架

网友:
XA云台一定要改软连接,否则果冻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