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炸断尾杆时可以怎办.......................................陈伯

楼主(2012-07-23):
V911很耐炸,但大炸来不及收油时也会炸断尾杆。
但V911所有接驳位都是用502粘合的,可用热水法或使用
502溶胶剂把502浸软后,用手暴力拨出尾杆。用这些方法
不容易成功,要够狠和RP好。

个人建议另外三种解决方法:

(A)  接驳法:
           (1)  信用卡剪四小段把尾杆断位四边夹著。
           (2)  每边逐次上少量502固定位置。
           (3)  用有纤胶带缠上加固。
           此法最丑,但非常牢固,更简单容易,再炸断时再修也易。

(B)  插种法:
           (1)  剪一段短不锈钢文件别针(比铁线硬而有弹性)。
           (2)  先插进一边尾杆,留一小段在外,上少量502固定。
           (3)  向外露的小段上少量502后立即把另一段尾杆插入。
           此法外观整洁、最漂亮,但因电线长度短和别针粗幼配合
           问题而难度高。

(C)  全套机架更换法:
          (1)  买全套:主机架、脚架、尾杆连尾电机固定架。
          (2)  把911的旋翼头、主板、主尾电机,都拆下移植上新机架。
          (3)  在接驳位上少量热溶胶加固,方便以后拆卸。
          911配件便宜,此法最彻底,方便以后再次更换配件,
          但也是最复杂麻烦和成本最高。

注意:用(A)及(B)法后直机尾段较重,起飞后会后飘,可拨控上
微调抵消。

祝大家每天爽飞
陈伯

网友:
顶陈伯,如果脚架是带螺丝的那种,c方法只需买主机架、尾杆和尾电机固定架。

网友:
502解胶液今天已经到手,晚上回家试一下,看看能否比较容易拆下来。

网友(2012-10-31):
我的桅杆也断了 再想办法
如果用溶解剂的话 怕会损坏塑件

网友:
陈伯兄去我帖子分析一下情况,陀螺仪问题头疼

网友:
买一根最好办!呵呵,现在尾电机座加碳纤尾管才1.5元!我倒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从来没大炸过,所以没换过,心疼的是电机,现在一块电都要落地停两次

网友A:
请教陈伯一下,新买的911电池满电下,在室内无风下起飞后悬停一秒左右就自动掉下来,好像失速一样,期间油门不变,很多时候油门时大时小的正常吗(都没有打舵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陈伯一下,新买的911电池满电下,在室内无风下起飞后悬停一秒左右就自动掉下来,好像失速一样,期间油门 ...

检查陀螺仪是否虚焊,检查晶振是否脱离焊点,检查天线是否松动

网友B:
检查电机是否存在隐患

网友A:
我是新买的,很菜很小白!刚检查没有发现以上问题,可能是自己掌握不够吧,还有就是悬停要空中会打圈,不是自转哪种,请问是不是正常现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买的,很菜很小白!刚检查没有发现以上问题,可能是自己掌握不够吧,还有就是悬停要空中会打圈,不是 ...

hongdr兄:

上升悬停一秒即下堕,可能是"低导通电阻N-MOSFET"有问题。
就是主板有问题。新机应是出厂时已有问题。

建议:
(1)  先确定电池已插稳,再试飞。
(2)  如仍如此,不要试修,新货应立即联系卖家退换。

悬停时在空中会打圈(非自旋):
可能是炸松脱了连杆、锁扣、十字盘。
(1)  先把平衡杆中 央的螺丝小心旋紧至仅可灵活摆动。
(2)  用手指按紧所有连杆、锁扣、十字盘。试飞。
(3)  再不行就要调平十字盘。方法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105

建议玩V911的新人在坛内多搜相关的帖子学习,你会发觉这百多元也能
换给你很多欢乐的。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B:
陈伯兄说得言之有理!但有其一在下认为,如果低压导通出现问题,那么可能会导致开机自旋现象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买的,很菜很小白!刚检查没有发现以上问题,可能是自己掌握不够吧,还有就是悬停要空中会打圈,不是 ...

要好好检查,那个虚焊是肉眼看不出的

网友:
多谢两位仁兄指导!百来块也不和商家口舌之争了,最主要是玩得开心。(新入魔心里想得太紧啦)

网友C:
我的911才买几天炸了很多次开始在空中打转,要调拉杆 除了调这还需要怎么调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911才买几天炸了很多次开始在空中打转,要调拉杆 除了调这还需要怎么调整啊

复 252562979 兄:

空中打转主要是因为:

(1)  陀螺仪虚焊或炸坏了,要补焊或更换。

(2)  尾桨破了/打滑了。用手拔出再插入,松的就要换。

(3)  飞机放地上推少油,主桨转而尾桨不转的就是尾电机问题。
      可能是尾电机盖炸脱了而不适当地按回,这要换电机了。
      也可能是尾电机电线炸断了/虚焊了,补焊即可。

(4)  控上方向微调错向一方全拨,回中就行。

(5)  电池坏了,刚起飞即不足电便不能锁尾。

(6) 主旋翼组上有锁扣连杆炸松脱了,按紧便行。

你依上从简单方便的次序排查吧,不行的话就返厂修好了。

陈伯

网友:
所以我买的第二个机是火龙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