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想换个控,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12-07-23):
2.4G的吧,不要太贵了,我不是发烧级。3000以内吧。
主要飞亚拓450用,也有几个固定翼。
谢谢先

网友A:
t8j t8fg 10cg

网友B:
华科尔D8S控,主要现在100系列就华科尔的还可以(进口除外),而且室内飞过瘾,如果想换小JJ,可以用华的控

网友C:
心仪DX8,但是预算给V8了,没控的预算了

楼主:
好像JR的接收比Futaba的便宜吧?我还是日本手呢,不知道现在还有日本手没有了。

网友D:
3000预算 那选择还不是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