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流翼型制作问题

楼主(2012-07-23):
NACA 63-618 (层流翼型制作要求高) 这种层流翼型如果制作不精确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模型应该都是低速的吧……

楼主:
哦,那模型使用的翼型是在什么范围内呢

网友:
翼型指飞机机翼或尾翼的横剖面形状。层流翼型是一种为使翼表面保持大范围的层流,以减小阻力而设计的翼型。与普通翼型相比,层流翼型的最大厚度位置更靠后缘,前缘半径较小,上表面比较平坦,能使翼表面尽可能保持层流流动,从而可减少摩擦阻力。层流翼型基本原理是在气流达到接近机翼后缘升压区之前,尽可能在更长的距离上继续加速,就可以推迟由层流向湍流的转捩。层流翼型是翼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一批空气动力学家在理论和试验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层流翼型设计方法。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在40年代中期发布了新的翼型族NACA1系~7系翼型,其中NACA6系层流翼型最为成功,在高速飞机上得到广泛应用。
    层流翼型的设计方法有重大改进,它不是按中弧线和厚度分布进行设计,而是按所希望的压力分布形态设计,以获得较宽的层流范围。NACA6系层流翼型的基本厚度分布是按所要求的阻力、临界马赫数和最大升力特性导出的,中弧线是按预定的载荷分布设计的。其设计思想是尽量使翼型上的最低压力点向后靠,以加长顺压梯度段长度,努力保持其边界层为层流,以达到降低翼型总摩阻为目的。NACA6和改进的NACA6A系层流翼型后来广泛用于高亚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上。

网友:
 高度飞机,模型用不上

网友:
尼玛,什么网速。层流翼模型飞机用不上,模型飞机根本飞不出高速!

网友:
对模型飞机来说有点误差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