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 可否直接用130x的主板

楼主(2012-07-23):
130x到手很久了 但是最近都没配件卖 得从台湾去买有点郁闷 请教下 120d02s能否直接接上130x?这样就不用买华得控了 还可以直接用2s得电调 我看了插头应该是通用的 就是130x得主板集成了电调 不知道怎么接出来 请给位出出主意 谢谢
另外请教下 130x的直线
舵机
那个竿子最上面那个固定用得铜套被我弄断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或者维修

网友A:
130的舵机比较特殊。不能和别的接受通用的

网友B:
貌似130x,采用140度十字盘,120是120度十字盘。混控率不一样…

网友C:
十字盘模式不一样,不能通用的。

网友D:
正常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E:
并不觉得130X的接收器比02S的有多少优势。2S电配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