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手提带锯 用了一会就冒烟了

楼主(2012-07-23):
用带锯割 60*60 厚度5MM的 角铁 ,割下两块 带锯里面就有胶皮糊的 味道出来了,一股烟也跟着冒了出来,放了一会接着用还好使 , 不过用两三分钟后还是冒烟 请问各位前辈 是什么原因啊,可以继续使用吗?

网友A:
上220v了吧

楼主:
用的是110V变压器啊

楼主:
用万用表刚测过 118V啊

网友B:
这个带锯貌似割木头的吧,过载啦…用角磨机割还更快

网友C:
DW那个锯子是金工的锯子吧?
应该没有问题的
但是估计大家买的都是洋二,就是2手的了
里面什么情况没有知道了
既然有糊味了,还是拆了看看吧

楼主:
不光是有糊味 ,而是有烟 飘出来 我现在去拆一下吧

网友D:
有烟飘出来问题可大了。是否线圈有烧的。拆开把。

网友E:
把电机拆出来看看,可能是线圈烧了。。。

网友:
还是送修吧

网友F:
卡锯后果很严重

网友G:
是漆包线的糊味,还是胶皮、机油的糊味?会不会是锯条和胶皮轮打滑,出来的味?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热心回复
会不会是锯条和胶皮轮打滑,出来的味?这个可以排除掉了
是漆包线的糊味,还是胶皮、机油的糊味?
我还真闻不出这个三种味道的区别
不过在09年的时候拆过一次 ,有螺丝扣 拧花了电机部分没拆开,不幸的事 ,把机油洒进电机部分很多 都从里面淌出来了, 过了半年开机试了下 还好使就一直没用.
现在是有两螺丝上面的十字花纹已经 拧成两小坑了 , 不知道有啥办法能把他们拧下来 头疼死拉

网友H:
把螺丝头,,,焊一个铁棍,,,,,,,,,,,,,或者冲击改锥,,,,,,,,,,,,,,,实在没法,就送修

楼主:
那位朋友 知道冒烟的原因啊 ?

网友I:
拆下锯条,空转,看是否冒烟。如是,则可能电机问题;如否,可能是传动不畅所致。
此锯条张力太紧,负载电流会较大,电机易发热,我初使用电机一会就很热,后减小了一些张紧力,电机温度就正常了。

楼主:
多谢上将 我按照你的办法试下 实在不行只好想办法 拆开了

楼主:
xshhh谢谢你啊 你的办法很好啊 可以确定是不是电机故障, 多谢谢拉

网友:
冒烟就是线圈烧了的原因

楼主:
还有 什么是烧线圈啊? 为啥线圈烧了 机器还能工作啊?

楼主:
手锯实在是锯不动  下午我是锯20秒   停一分钟  这样又坚持了半个钟头, 电机又开始冒烟了,  放那半个小时后  ,一摸电机部分还很热

楼主:
为啥 我一干活 ,机器就出毛病了呢?
自己总结了两点:
1 洋二
2 国产垃圾工具 (图便宜啊)

网友:
 不会这么惨把

网友:
我的猜想:

螺丝滑没拆开导致漏油;
油漏入电机长久未清洗;
电机接线端附近积存的油长年积尘导致短路。

网友:
冒烟的事,电机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偏大,

网友:
漆包线冒烟就惨了,别试了。尽快拆天看看。漆的味道和橡胶不太一样。
糊味很重还不容易散去。你可以找节漆包线加热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锯实在是锯不动  下午我是锯20秒   停一分钟  这样又坚持了半个钟头, 电机又开始冒烟了,  放那半个小时后  ,一摸电机部分还很热

确定是否电机问题了!改换成220V的电机吧

楼主:
早上5点起来   终于把机器 卸开了 ,  我自己是没看出有什么毛病啊   我发照片给大家看下吧.

楼主:
用手摸了摸 线圈和转子  上面都是油泥,  我用手纸擦了擦  ,也擦不干净  就又装上了,自己做了个简单的锯条张紧调节装置,是无级变速的, 一会在试下.

网友:
 费九牛二虎的力气拆开了没清理干净就装回去了?真有你的。怎么的也得弄点稀料毛刷刷干净了。等稀料飞了看看漆包线有没问题再装回去啊。

楼主:
谢谢guan00zhuang中将提醒啊,  我对电子是一窍不通啊  不敢瞎捅咕,  我有必要再拆开 用油漆稀料  擦洗一遍吗?

楼主:
黄塑料壳里的线圈上面  手一摸全是油啊,  把边上的两个螺丝都拧下来了,线圈还是拿不下来, 没敢用力 ,用纸擦吧几下  就装上了

楼主:
xshhh  你的办法非常好用啊   再次表示感谢啊,  用上简易张力调节机构后,  把张力调小点,  连着锯断6块  60*60 厚度6MM的角铁 ,才稍微有点要冒烟的意思啊,  比昨天强多了, 问题是 张力调小了 ,锯条不太容易锯直线了,锯出的截面有点弯弯.

网友:
转子扫膛了,前端轴承可能坏了。

楼主:
genggeng67转子扫膛是什么意思啊 ,  前段轴承我有手转了转  好象没问题

楼主:
锯第七块的时候开始冒烟了 电机部分烫手 准备让他自然冷却一会 然后继续

楼主:
今天又锯了20块角铁,没有冒烟 ,应该就是张力太紧了,搞的电机负荷太大 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