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PRO怎么装成这样了?

楼主(2012-07-23):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PRO怎么装成这样了?谢谢

旋翼头看着不对啊,大桨怎么倾斜的这么厉害。油门在最低螺距-20多度,油门推到最顶,螺距还是负度数。

照着说明书装的啊?连杆长度都核对过的。

网友A:
相位器装反了,
还有,你主轴怎么这么长啊?
十字盘导轨呢?
总算看明白了,你这是有副翼旋翼头改的吧?这都拎成麻花了!相位器要固定在中联上!!
别折腾了,整个中联、相位器都得换!!!

网友:
剪形臂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位器装反了,
还有,你主轴怎么这么长啊?
十字盘导轨呢?
总算看明白了,你这是有副翼旋翼头改的吧?这都拎成麻花了!相位器要固定在中联上!!
别折腾了,整个中联、相位器都得换!!!

呵呵……低级失误……

楼主:
多谢LS,相位器是反了。

主轴我也觉的长,可是对照了说明书,是118mm啊,FBL的主轴短些?我问问厂家。

十字盘导轨没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是买的套装,ALZ的450 PRO V2 FBL。

难道是套机本身就设计不合理,缺少东西了?

网友:
楼主是文艺青年

网友:
相位器装反了会把十字盘拎歪,连杆一歪螺距就会出问题。相位器装正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中联肯定不是原厂的,PROv2的中联是低高度整合相位器的。有2个解决办法:
1.买3g的桨夹连杆(39mm)换掉。
2.重新买个中联,富丽飞越的都行。买整合相位器的,DFC别买。

网友:
我估计是你大齿盘螺丝没锁到主轴孔里

网友:
反正不是亞拓給錯,就你裝錯,但是亞拓錯的可能遠比裝錯小,我也常裝錯,但我不敢照了po上來問人

网友:
量下浆夹拉杆的长度,怀疑是拉杆太短。

楼主:
是中联和相位器的问题,我的这个不知怎么是分家的,厂家答应重新发一个过来,希望问题能够解决。在此也感谢厂家。

网友:
好长的主轴~(*+﹏+*)~

楼主:
主轴是118mm,量过的,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新的中联收到了,是中联的问题,现在螺距正常了。

又有新问题,尾舵机拉杆似乎偏短,尾舵在中立点,拉杆怎么够不到尾旋翼,使其居中。达不到如图效果。
尾舵摆臂上的球头与摆臂原点间的距离是10mm时,尾拉杆不顺直,靠近尾舵机附近明显有弯曲。

网友:
我没看错吧?升降舵机线穿过大齿盘连下去的?还是角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