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问题

楼主(2012-07-23):
问一下各位大侠,副翼需要调螺距吗,怎么调,我只调大桨的螺距,一直在飞没有问题,但是看帖子上说副翼还要调螺距,问题是副翼调螺距无法固定呀。

网友A:
副翼是平的就可以了,不需要调!

网友B:
我也没调什副翼,与日字框平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调过,也不需要调的。

网友D:
一定要調,除非是剛好是零度·

网友E:
楼主说的应该是循环螺距吧,一般8度就行,具体怎么设置搜索一下吧。

网友F:
(⊙o⊙)?副翼片子?那玩意和日字框平行,要不大桨乱流会影响到它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