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MM涵道 毒蛇VIPER安装,供大家参考-更新电调安装

楼主(2012-07-23):
90MM涵道 毒蛇VIPER安装,供大家参考
  目前涵道机有从泡沫转向玻璃钢的趋势,安装玻璃钢飞机跟泡沫机不太一样,以90viper为例,简单介绍如何安装,有说的不对地方,请各位前辈指导;
viper全部组件

机翼安装
轻木机翼的舵机安装蒙皮需要自己切割,首先用手指按住舵机安装位的中心,蒙皮塌陷后用美工刀切割。
舵机板从反面切割
附件包中木块切割成两片,用502将木片分别粘在舵机两侧。定位舵机后,用手钻打孔,拧入螺丝,拧出螺丝、点502,待502干后在拧入螺丝,

舵角安装
先假组舵角、舵机,定位舵角的位置,点502固定(舵角与拉杆成90度)用手钻开孔,拧入螺丝加固,主翼上面多余的螺丝剪断后点502加固。

延长线需要胶布固定,以防脱落

前轮转向机构
1拆解电子收放,3mm电机轴一段上卡簧插入到电子收放里,用3mm轮档做转向钢索断定点。

前轮舱门开关机构
1、美工刀前轮位置切开宽4cm的舱门,注意用锋利的刀先把漆皮划破,然后切割下。用针式铰链做合页。

函道安装
个比较麻烦,要将安装口切开一点函道才能方进去

楼主:
viper 玻纤机90 涵道 试飞成功

电调安装
电调安装在进气口,便于散热,用四个木片固定电调;

网友:
 开眼了,长见识了。

网友:
看来安装玻璃钢飞机比泡沫机麻烦啊。

楼主:
泡沫机直接泡沫胶粘,唬弄下就能飞。玻璃钢的不敢唬弄

网友:
  找抽啊,就这么点料?速度上菜

网友A:
标题

副翼拉杆这样装会松脱的,钢夹头或球头是不能省的

网友:
好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拉杆这样装会松脱的,钢夹头或球头是不能省的

楼上正解,我都是调整好舵面后直接用502粘死,这个配件是厂家标配的。

网友:
赶紧装机,周六编队飞VIP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几天忙,没顾得装,预计下周装好一起飞

网友:
中 国产的玻璃钢机在欧洲名声很差,基本上都是退货的命运,销售商进完一批就不再进了。实在太重,做工也不敢恭维。

网友:
早期的玻璃刚飞机基本上好像在做冰箱洗衣机一样没考虑到飞行的性能
如楼上所说的一样大多惨遭退货命运或进一批就不敢再进货
不过由高阶涡喷厂所生产的120涵道机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水平
相信90涵道机也能开发出轻量细致的好作品
玻纤机就是要细致的工艺不能粗制滥造
希望能够有好飞的作品请国内厂商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新电调安装

网友:
完成度很低啊,而且做工。。。。。。难怪市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