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飞腾发热。各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23):
今天买了一 个好盈40A飞腾电调。怎么接上电不起动马达他就开始发热。起动马达有6分钟就开始有点烫手

网友A:
电调的BEC部分如果是线性稳压的会比较热,如果舵机负载重也会发热,拔掉舵机试一下吧。

网友B:
舵机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