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软轴长了可以用锯子直接锯吗?

楼主(2012-07-23):
软轴长了可以用锯子直接锯吗?

网友A:
用打磨机

网友B:
最好用角磨机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先把软轴要切断的地方上锡(1公分左右),然后用挫刀或细牙的锯片切断。

网友C:
摩托车维修店有打磨工具!

网友D:
我直接用电磨的锯片切的

网友E:
反正之后要上锡

楼主:
为什么要上锡?

网友F:
回复 楼主:
防止软轴的钢丝散开

网友G:
砂轮机磨断最好,不用上锡,不会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