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她好不过体重超标了---1.65m中航50E Cessna-182开箱照

楼主(2012-07-23):
空机竟然近2.5KG。不知好不好飞,敬请飞过的前辈说说配置及飞控经验。先谢了。

做工很细致

做工很细致

居然字给贴反了

居然字给贴反了

轮罩、翼尖

轮罩、翼尖

后面是1m翼展的小塞

后面是1m翼展的小塞

主翼连杆重达129g

主翼连杆重达129g

网友:
漂亮,啥材料的?翼展多少?

网友:
 好飞,重有重的好处。速度比泡沫的快,但比泡沫的稳

网友:
 口水哗啦啦啊

网友:
赚分刷贴

网友:
争取这周首航啊```  顶一下

网友:
这要油动好一些吧

网友:
天哪!这东西这么重
不过确实漂亮,好象工艺品一般

网友:
好机机,期待视频

网友:
请PM链接,谢谢

网友:
改油的去吧:loveliness:

楼主:
搜“中航电动塞斯纳50

楼主:
估计起飞重量3600克以上,翼载荷100,怕怕啊。

楼主:
麻烦飞过的哥们给点经验,害怕降落太快。

网友:
这个搞油动的比较好飞

网友:
标题

舵机小型(25克),那铝管换碳纤维管,尽量轻量化,我用22克舵机推拉副翼,升级舵机32克舵机。

网友:
标题

我这个星期也试飞,这架飞机。

网友:
麻烦哥们仔细称称,我没称,不知道多重,空机。

楼主:
多谢阿四。空机2500g。你的也是电动的吗?麻烦电池配置介绍一下、祝这周试飞一切顺利。

网友:
祝首飞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阿四。空机2500g。你的也是电动的吗?麻烦电池配置介绍一下、祝这周试飞一切顺利。

10号左右买的飞机,就这版西呗货50E(远看是明星 近看还行 仔细看就猩猩,里面太多垃圾没有清除了、少了些配件,记住那些推拉杆 找几条自行车钢丝换了,我是弯一条断一条,最后全换成雷达行的推拉杆了)
电池是火星6S5000MA的 电调是80A好淫 电机淫燕4020
空机2500克 丫的飞机要减肥 换炭通19.05的 起码轻了100克。
今晚上了电池全设备状态下 量了下中心 刚好在1/3处。

网友:
 翼展多少啊

楼主:
我也是配银燕4020  522kv 好赢80A 。请问在全设备状态下的重量是多少?我估计您用5000mah 6s的话总重可能超过3800g啊、翼载荷过100g了。降落要小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快点没事,就怕太慢了失速。

网友:
靠飞机全重3.730公斤,lz要调整好重心才能飞,电机原装架,下拉不够要仔细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四你好,试飞结果如何?重心是否与说明书不同?降落襟翼下摆几度?降落速度快吗?5000mah  6s的续航时间多长?望指教,谢谢。

网友:
上个星期67 下雨 很大 没有出去飞。。。。。CG很难用小电池压,CG位置刚好应该在主梁位置,这飞机重,重心宁愿头重也不要尾巴重, 我是用6S5000MA电池尽量往防火板上移、 把电调移位到电机后面重心就差不多了,并且把垂尾的2颗4MM的六角拆了不要(AB胶粘死在机身上,钻了2个1,5MM的小孔在垂尾下,找了2支大点的牙签涂上树脂插下去做加强固定)。在电机安装架子上,X电机支架上面2个孔各掂了一个2mm的厚铝戒指,才把电机的下拉角放下一点(基本上和平尾有1-2度的下拉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
你刚才有加我QQ吗?怎么没有找到啊?

网友:
1:飞此机转弯半径不能太小....2:前起落架是最大的弱点.降落一定得主轮先着地 ..3:降落容易弹起两米高....

网友:
期待首飞报告!!!!!!!!!!!!!!!!!!!!

网友:
怎么的啊???期待首飞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早呢,安装进展缓慢。

网友:
怎么啊???还没有试飞报告???期待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试飞了,其他都很正常但是因为降落时有点小跳(跳高0.5米三级跳),通常别的机不会有问题,但是这机重、这时又因为方向有些偏所以打了方向,推测可能前轮的推拉杆太软、前轮触地发生了猛烈拐弯、机子前滚翻了。前起落架转轴弯曲、轮罩破裂、垂尾小伤。

网友:
后面那个翼展1米的好飞吗,是套材还是空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面那个翼展1米的是空机,是我入魔第一架轻木机,一般。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后面1米的小赛多少钱啊

网友(2015-12-17):
引用 网友A:
10号左右买的飞机,就这版西呗货50E(远看是明星 近看还行 仔细看就猩猩,里面太多垃圾没有清除了 ...

請教 电机淫燕4020 的型號 KV值是 ?

网友:
好看,羡慕

网友:
收此款机新机空机

网友:
漂亮!!!!羡慕!! 不过现在不玩像真机了

网友:
期待首飞报告!!!!

网友D:
漂亮的好机 赞一个

网友E:
好做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