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35M的接收机变成72M的?

楼主(2012-07-23):
手里,JR的变频接收机10DS和77S有8个左右,一半是72M一半是35M,
结果每次都要插拔高频头,麻烦死,有没有办法把频率换成一致?
求教电路高手。

网友A:
有哦,我有問過高手,他回答你如果有一個足夠的量,在自已做接收机,光是買儀器就不只你買新接收了,光賣了一半接收加發射,應該夠買新接收,但是你不覺得有好多頭在換很爽嗎.不用再問如何改了,你如果會又有能力改,一定不會這樣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哦,我有問過高手,他回答你如果有一個足夠的量,在自已做接收机,光是買儀器就不只你買新接收了,光賣了一半接收加發射,應該夠買新接收,但是你不覺得有好多頭在換很爽嗎.不用再問如何改了,你如果會又有能力改,一定不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哦,我有問過高手,他回答你如果有一個足夠的量,在自已做接收机,光是買儀器就不只你買新接收了,光賣了一半接收加發射,應該夠買新接收,但是你不覺得有好多頭在換很爽嗎.不用再問如何改了,你如果會又有能力改,一定不會 ...

看哥们的语言真吃力啊,貌似大意就是别改了,经常换高频头也是件很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