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6cc化油器出油口的问题

楼主(2012-07-23):
这个出油口不装管有问题吗?它是经常有油出来的吗?

网友:
装喇叭口,增加喷油口处空气流速,形成负压,有利于吸油,同时让油雾化。

网友:
看错了,问的出油口。

网友:
可以堵掉。或者接是回油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其实我主要想将它的油供去传动轴做润滑是否可行?

网友:
应该可以,浪费汽油呀!跑的时候没有油加到轴那里。

楼主:
这样成吗?

对汽油船还是很陌生

网友(2012-10-23):
那个回油嘴千万不要堵掉!接回油管,或接轴套管都行但是汽油不起润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