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绕组与定子短路会怎样?求教先谢谢啦。

楼主(2012-07-24):
无刷
电机
绕组与定子短路会怎样?求教先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数量少的匝间短路,电机会打嗝启动不畅,如果数量多的匝间短路,就要烧电调了。

网友B:
看是怎么短的吧,有时候短了会转,有时候不会转,但是短了就会电流大,电流大就会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