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700E无副翼版 测试飞行中发现飞机在空中出现无规律的点头现象~~恐怖!!

楼主(2012-07-24):
最近在云台上加了一组减震棉,天气不好一直没有测试,今天早上到郊外做了一下航拍测试查看减震棉的减震效果,但是在飞行3分种后飞机开始出现点头现象,尾巴瞬间翘起头向下扎,当时飞行高度应该在30米左右,在回航的过程中又出现两次点头现象,这里贴上视频和调参图片,请DJI的技术人员或飞控高手给解释一下这个现象。飞机配置为700E + WK-H。

手持请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xMDk0OTI4.html

楼主:
看来大家和大疆都没预到过类似问题,自己顶一下等结论。

网友A:
楼主,有WKH了为什么还要3GX?他们是怎么结合着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WKH了为什么还要3GX?他们是怎么结合着用的?

呵呵,是这个版本的飞机,3gx模块没用。

网友B:
我的ACEONE 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CEONE 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关注!

你的供电系统用的是原装那套还是做了双路备份?

网友:
3GX建议搭配APS使用,至于ACE ONE这我就不太懂,同楼上问,你是独立供电?

网友:
云台没按陀螺?
LZ不是用3GX,而只是用了亚托的700E带3GX的套装里面的飞机而已吧?你这样表达很容易让别人误会以为在大疆飞控上又用亚托3GX无副翼系统。

楼主:
问题解决,是供电问题。

网友C(2012-09-09):
怎么发现是供电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发现是供电问题的?

原来一直用的是YT700带的供电模块,发现这个问题多次。后来换了一个供电模块就好了。

网友:
用7020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