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APM飞控的PID配置

楼主(2012-07-24):
新买了个APM飞控 据说是默认配置就能飞 结果我装上去 直接乱窜 还差点炸了别人的车 450机架 XXD 2212 KV1000
电机
20A电调 1047浆 求一个能飞的差不多稳的PID作参考 也方便调试

网友A:
APM 飞多轴 折腾吧

网友B:
默认的PID绝对能稳定地飞......
是不是其他设置问题啊,我用增稳模式,都可以脱控(当然是短时间的,并且是在无风的地下车库)

楼主:
好纠结啊 换回FF控 就问问的飞 一上APM就不行了

网友C:
换个固件。可以配置成四轴的X或者+模式。

楼主:
我现在就是四轴X模式 刷了船长的最新固件

网友D:
船长最新固件?不是plane自动下 载固件吗?有没有设置水平?机架震动大?

楼主:
机架震动很大 水平设置过了 船长的网站合成的固件 好像是 2.6R5 没有从plane下 载

网友(2013-09-17):
我也在摸索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