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P900求助

楼主(2012-07-24):
GP900 THR接口给电(用测舵机电池) 不亮灯, 是接线不对还是什么情况, 没用过GP900 请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GP900在沒有接收機訊號時,是不會亮燈的

网友(2013-06-08):
引用 网友A:
GP900在沒有接收機訊號時,是不會亮燈的

虽然是老贴,还是得支持一下!本来还以为GP900坏了……原来是这样,呵呵。搞定了!多谢!

网友B(2013-12-19):

引用 网友A:
GP900在沒有接收機訊號時,是不會亮燈的

前辈能问一下gp900怎么接线吗?我是按gp790的方法接的,舵机接接收机,电调也接接收机。尾舵机接900,900的分线一个接接收机感度,一个尾舵。但是900没反应,尾舵机也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能问一下gp900怎么接线吗?我是按gp790的方法接的,舵机接接收机,电调也接接收机。尾舵机接900,900 ...

都要接在GP900上,然后陀螺再接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