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 看的出故障码

楼主(2012-07-24):
打方向舵时候 飞机抬头一下 然后又恢复原来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拉力线不对吧

网友A:
没错的,转方向本来就是利用电机的扭力来完成的,打舵的时候需要两只电机的扭力,所以就出现你说的抬头问题。动作小点就不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