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12-07-24):
现在
图传
是柏通1.2G 800mw,
遥控器
现在有一个JR XG7 和 RG811B的接收
我想问问就是
FPV
的话,是用一个72M的遥控器好,还是现在XG7这种。
如果是用72M ,天地飞6通道那种低端的72M遥控器用起来效果好吗、
x现在没有考虑距离,只考虑不失控。

网友A:
最好别用,以后加摄像头飞控什么的,通道不够的

楼主:
现在就是有飞控啊,摄像头不要云台的。
预算都用在飞机上了咋办。那72M用哪种啊,JRXG72.4G配合柏通还是不合适吗?

网友B:
看你用什么飞控了!有些飞控带433电台,有什么控都无所谓通道够用就行

楼主:
我主要是怕1.2G和2.4G控干扰的问题,网上也有人用JR XG7加 1.2G图传,说没事,其他的人呢又说有问题。

网友C:
FPV最好还是10C72M

楼主:
买得起10C当然好了呀,悲催。。。

网友D:
距离吗?我用富斯9通那款,测距是在一条笔直的大公路上,车多,两边都是杨树,原装天线水平摆放,发射接收距地面1.5米,最远600来米就轻微抖,然后手举高,接收天线竖直摆放大概高度两米多极限720米,然后发射接网上买的遥控用小平板天线测试最远极限1.2公里,是手举高最远1.2公里,这可是地面距离啊!

楼主:
现在是不失控都谢天谢地啦!!

网友E:
我觉得10C通道不太够用,个人推荐14MZ+72M高频头配14通原装二次变频接收,要距离有距离,要稳定有稳定! (要面子有面子……)

网友F:
天6我入魔的时候坑死我了 几十米就失控了

网友G:
我也在愁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