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JM320B车长轴

楼主(2012-07-24):
黄山产CJM320B小车床加工长度650mm,通孔直径38mm.怎样车1500mm.直径45mm以上的的长轴。要求只车两端轴承台肩,和轴头螺纹。加工长度300mm左右。问高师怎样才能车啊。 用什么附加工具吗?

网友A:
基本可以断了这个念想

网友B:
两顶,鸡心夹

网友A:
原帖由
mack
于 2012-7-24 12:49 发表
两顶,鸡心夹
床尾那头你顶啊?

网友C:
工件已超出加工的范围!

网友D:
买冷拉圆棒,一头加垫铁线夹持,机床另一头用中心架,车好-头再调头。

网友E:
很简单,外协

网友F:
通孔直径38mm 长轴直径45mm 这个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G(2014-03-08):
最好买通孔52的机床来加工。

网友H:
材料预计长点。上中心架。分两段车好。然后在用其他工具切掉夹持位。。实在不行就到外面加工。安全又高效。只车两个轴承位。不超过50块吧。

网友I:
去掉尾顶,用中心架支撑,加工一头然后切断。工件调头定位再加工

网友J:
鸡蛋里挑骨头

网友K:
前面三抓,后面浮动活顶尖,中间跟刀架。需要手感和经验。
长杆很难的,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