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加工偏移問題~以及dsp系統

楼主(2012-07-24):
請教各位大大我目前加工4方體是準的2d程式~~
但是在加工倒角時中心就偏移掉!(是用3d寫的倒角)(依加工層切銷法)
偏移方向不衣定有時跑xy+有時跑xy-~~都很難說!!可以跑4方體都準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我上網看了一下DSP~~好像比mach3還好~~2者差距多嗎??請問有使用過2種的人如圖最後一張最頂端有倒角的地方

网友A:
是不是2D 3D软件偏差问题。
   用2D做一个方形  做一个圆形。。用A刀在铝板上切好1MM深,回零位(打表求归零位坐标误差
   然后用3D出一个同样尺寸下切1MM,同样的A刀也走一次铝件。   应该无切削。才对

所谓的MACH怎么差。。我觉得只是感觉问题,同样是输出定量脉冲给控制器,DSP也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D 3D软件偏差问题。
   用2D做一个方形  做一个圆形。。用A刀在铝板上切好1MM深,回零位(打表求归零位坐标误差
   然后用3D出一个同样尺寸下切1MM,同样的A刀也走一次铝件。   应该无切削。才对

所谓 ...

又發現一個問題...我做一個4方體階梯狀發現中心完全偏移.......我是伺服馬達400瓦的用16mm刀一次下刀才(0.2試機)還是伺服扭矩值沒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D 3D软件偏差问题。
   用2D做一个方形  做一个圆形。。用A刀在铝板上切好1MM深,回零位(打表求归零位坐标误差
   然后用3D出一个同样尺寸下切1MM,同样的A刀也走一次铝件。   应该无切削。才对

所谓 ...

你看我這設定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我這設定有問題嗎?

還是我的usb傳輸線拉太長....我目前用5米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D 3D软件偏差问题。
   用2D做一个方形  做一个圆形。。用A刀在铝板上切好1MM深,回零位(打表求归零位坐标误差
   然后用3D出一个同样尺寸下切1MM,同样的A刀也走一次铝件。   应该无切削。才对

所谓 ...

各位大老求救阿!

楼主:
各位大老求救阿

各位大老求救阿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老求救阿

誰可以幫個忙阿???